[MCU] 为什么我的单片机程序就死在“等待总线时钟同步”循环里了?

楼主(2016-11-18):
为什么我的单片机程序就死在“等待总线CAN时钟同步”循环里了?说明CAN时钟一直没有同步,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说的不够清楚,建议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B(2016-12-21):
应该是CAN没连到总线里,我以前也遇到,写个计数吧,超过多少时间就跳过那个死循环。死循环简直是代码卡死的罪魁祸首,任何while内部都要计数,超过一定值就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