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C 语言,单片机绕不过的坎,你对C语言内存分配了解多少呢

楼主(2016-11-18):
一、static在C语言里面可以用来修饰变量,也可以用来修饰函数。
1、 先看用来修饰变量的时候。变量在C语言里面可分为存在全局数据区、栈和堆里。
其实我们平时所说的堆栈是栈而不是堆,不要弄混。
例如:在file.c中
int a ;
int main()
{
int b ;
int *c = (int *)malloc(sizeof(int));
}
a是全局变量,
b是栈变量,
c是堆变量。
2、static对全局变量的修饰,可以认为是限制了只能是本文件引用此变量。有的程序是由许多.c文件构成。彼此可以互相引用变量,但加入static修饰之后,只能被本文件中函数引用此变量。
3、static对栈变量的修饰,可以认为栈变量的生命周期延长到程序执行结束时。一般来说,栈变量的生命周期由OS管理,在退栈的过程中,栈变量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但加入static修饰之后,变量已经不再存储在栈中,而是和全局变量一起存储。同时,离开定义它的函数后不能使用,但如再次调用定义它的函数时,它又可继续使用,而且保存了上一次被调用后留下的值。
4、static对函数的修饰与对全局变量的修饰相似,只能被本文件中的函数调用,而不能被同一程序其它文件中的函数调用。
例如:
文件a.c
static int i; //只在a文件中用
int j; //在工程里用
static void init() //只在a文件中用
{
}
void callme() //在工程中用
{
static int sum;
}
上面的全局变量i和init()函数只能用在a.c文件中,全局变量sum的作用域只在callme()函数里。变量j和函数callme()的作用域扩充到整个工程文件。所以可以在下面的b.c中用extern关键字调用。extern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或者函数在其他文件里已经被定义了。
文件b.c
extern int j; //调用a文件里的
extern void callme(); //调用a文件里的
int main()
{
...
}
而且static会有下面的几个特点:
1、若全局变量仅在单个C文件中访问,则可以将这个变量修改为静态全局变量,以降低模块间的耦合度;
2、若全局变量仅由单个函数访问,则可以将这个变量改为该函数的静态局部变量,以降低模块间的耦合度;
三、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从作用域角度将变量分为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它们采取的存储类别如下:
局部变量:
①自动变量,即动态局部变量(离开函数,值就消失)。
②静态局部变量(离开函数,值仍保留)。
③寄存器变量(离开函数,值就消失)。
④形式参数可以定义为自动变量或寄存器变量。
全局变量:
①静态全局变量(只限本程序文件使用)。
②全局变量(即非静态的全局变量,允许其它程序文件引用)。
从变量存在时间可将变量存储分为动态存储和静态存储。静态存储是在整个程序运行时都存在,而动态存储则是在调用函数时临时分配存储单元。
动态存储:
①自动变量(函数内有效)。
②寄存器变量(函数内有效)。
③形式参数。
静态存储:
①静态局部变量(函数内有效)。
②静态全局变量(本程序文件内有效)。
③全局变量(整个程序可引用)。
从变量存放的位置可将变量存储区分为静态存储区和动态存储区:
静态存储区:
①静态局部变量。
②静态全局变量。
③全局变量(可被同一程序其它文件引用)。
动态存储区:自动变量和形式参数。
CPU寄存器:寄存器变量。
当然,本文讨论的对于变量的内存存储分配只是一部分,在C语言中依然会有其他的存储方式和类型的存在。更多学习资源欢迎加入技术群397164505
技术交流群397164505
嵌入式学习视频百度云盘eyun.baidu.com/s/3jHVHYey 密码:zl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