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提高433的穿墙能力和有效距离

楼主(2016-11-18):
求问各位有相关经验的人,我在产品上使用一种433单向发射模块,是用声表元件和三极管调制的,接收则使用超外差或者超再生模拟解调,协议是EV1527。 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距离很短,不到10米,隔墙的话根本就接收不到,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提高有效距离,隔1-2道墙也可以收到数据,谢谢!

网友A:
提高发射功率,更好的天线,降低波特率,DSSS、调频,MIMO都可以提高。

网友B:
提高发射功率,但有上限,中国法律的规定是不超过10mW。
提高接收灵敏度,这个包括提高系统的信噪比,抑制本体噪声等等。
使用更高增益的收发天线。
降低数据传输率。
以上为常规主要做法,不过楼主所用信道过于低档,还是先去更换成窄带FSK数字收发信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发射功率,更好的天线,降低波特率,DSSS、调频,MIMO都可以提高。

谢谢。 发射功率,模块厂家会来调,但是也说了穿2道墙是很困难的,使用的天线的都是弹簧天线,希望可以在天线这部分处理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发射功率,但有上限,中国法律的规定是不超过10mW。
提高接收灵敏度,这个包括提高系统的信噪比,抑制 ...

谢谢。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综合一下看有没有效果,想换成窄带FSK,但是接收端的部分产品不是自己做的,不兼容,都是用通用产品,所以也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综合一下看有没有效果,想换成窄带FSK,但是接收端的部分产品不是自己做的, ...

要换,收发需要一起换,有透明传输的,应该可以不改软件直接替换,PCB重做一下就是。

网友C:
加个窄带->你模块的桥.就是等于在接收端做一个中继

网友D:
你用的是433模块吧?这个我们试过,再怎么加大功率或者换天线,应该也只能穿一道墙

网友E:
看看是接收问题还是发射问题,,发射直接到频谱仪看看功率,,接收直接信号发生器看灵敏度,,不行就换接收,现在模拟数字一体的编解码便宜的不要不要的,你还在用声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接收问题还是发射问题,,发射直接到频谱仪看看功率,,接收直接信号发生器看灵敏度,,不行就换接收 ...

网友G:
我们的433模块,开阔地带可以传上百米,短距离(1~20米)穿几道墙都没问题。有兴趣的话,请邮件联系:  fittan@vip.sina.com 。

网友H:
433M的我用过,可以到30M的

网友I:
调一下天线试试看吧,上次遇到个客户说他们用的天线效果不好,样机拿过来在网分上一看,频率在 580MHz……

网友J:
建议还是不要ASK,
选择FSK会好
现在很多芯片案子集成度都很好了。
穿墙也要看什么强,还有就是你的传输的数据大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发射功率,模块厂家会来调,但是也说了穿2道墙是很困难的,使用的天线的都是弹簧天线,希望可以在 ...

找个专业做通讯和射频的人来吧,不然没有希望解决的,基础都不对。

网友K:
用433模块吧,传个几公里没问题,,,,LoRa穿墙也是可以的

网友L(2019-05-15):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433模块,开阔地带可以传上百米,短距离(1~20米)穿几道墙都没问题。有兴趣的话,请邮件联系:    ...

你好请问你联系方式是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模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你好请问你联系方式是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模块

邮箱:172792508@qq.com
QQ/微信同号: 172792508

欢迎联系,谢谢!

网友M(2019-08-02):
引用 网友G:
邮箱:
QQ/微信同号: 172792508

你那模块应该是480这种超外差IC,静态功耗4MA,没功耗要求的还可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你那模块应该是480这种超外差IC,静态功耗4MA,没功耗要求的还可以用

不是超外差的,是标准的FSK数字调频模块。

做超低功耗应用时,可以做到10多uA甚至更低,看具体的休眠时间配比而定。远低于4mA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不是超外差的,是标准的FSK数字调频模块。

做超低功耗应用时,可以做到10多uA甚至更低,看具体的休眠时 ...

控制休眠方式我做过,但反应不是很理想,有时一秒左右才识别,如果快速点动按键就反应不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控制休眠方式我做过,但反应不是很理想,有时一秒左右才识别,如果快速点动按键就反应不过了 ...

这个要看你的需求。我前面举的例子,是指休眠500mS检测1mS的方式,也即1/500的扫描方式。

如果嫌反应慢,可以把休眠时间调整为200mS,检测400uS的方式,也还是1/500扫描,结果还是能维持10多uA的待机电流,但是反应速度就大大加快了呀。

方法有很多种的,就看你怎么去调配时间跟速率而已。

网友M:
这种方式真的不理想,唤醒10MS,休眠64MS,还是感觉到对于快速点击反应不及时,

网友N(2020-03-08):
引用 网友K:
用433模块吧,传个几公里没问题,,,,LoRa穿墙也是可以的

你好,您是做物联网开发方面吗?我这儿有个产品需要做物联网开发,初步选择433,可以的话电话详谈,18656753750,王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用433模块吧,传个几公里没问题,,,,LoRa穿墙也是可以的

你好,我这儿有个产品需要这样433的模块,可以的话电话详谈,18656753750,王

网友O(2020-04-30):
我用过   用的  sx1278    能穿地下室,大约穿三层住房楼   使用弹簧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