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过H.264编解码芯片,推荐下,无操作系统的。

楼主:
谁有用过H.264编解码芯片,推荐下ASIC类型,谢谢。
无操作系统的,720P或1080的30帧。输入输出接口无所谓。单独的编码和解码芯片也可以

网友A(2016-11-19):
帮顶.
在做AM3358项目,现在也遇到H264高清解码的问题.

网友B:
开始流行  h265了。。。。

美国博通公司(Broadcom)在今年1月初的CES大展上发布了一款Brahma BCM7445芯片,它是一个采用28纳米工艺的四核处理器,可以同时转码四个1080P视频数据流或解析分辨率为4096×2160的H.265编码超高清视频。

安经验 。。。7445  附近的型号有 264的

网友B:
7405    73625

网友B:
早些安防录像机看看,应该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流行  h265了。。。。

美国博通公司(Broadcom)在今年1月初的CES大展上发布了一款Brahma BCM7445芯片, ...

有合适的内置DDR的没,工业级的,接口BT656

网友C:
我好像没听说过不带操作系统的

网友C(2018-05-18):
看来只有FPGA了,赛灵思有第三方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有FPGA了,赛灵思有第三方做

我们可提供H.264纯FPGA解决方案!赛林思第三方解决方案订制化也肯定没有我们灵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可提供H.264纯FPGA解决方案!赛林思第三方解决方案订制化也肯定没有我们灵活!

...

H265 有木有

网友D:
我们目前H.264单核支持4K的解决方案,算法上已经实现,目前等赛灵思支持DDR4的硬件回来验证一下。
至于H.265的研发我们再论一论吧!期待关注! H.264 IP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目前H.264单核支持4K的解决方案,算法上已经实现,目前等赛灵思支持DDR4的硬件回来验证一下。
至于H.2 ...

赶紧搞 265把 264 4G 带起来 挺昂贵的,对带宽要求也不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目前H.264单核支持4K的解决方案,算法上已经实现,目前等赛灵思支持DDR4的硬件回来验证一下。
至于H.2 ...

有测试板看看么

网友E(2020-05-08):
引用 网友D:
我们目前H.264单核支持4K的解决方案,算法上已经实现,目前等赛灵思支持DDR4的硬件回来验证一下。
至于H.2 ...

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