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初学者自己画的简单PCB,求点评?

楼主(2016-11-18):
小弟初学allegro,自己依葫芦画瓢画了个简单的二层板,主控为WiFi芯片ESP-12E加CP2102,所有端口引出,求论坛各位指点一下画的怎么样?布局和布线是否合理,那些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到这种水平可以学习画四层板了吗?非常感谢

楼主:
发帖中显示URL错误,只能回复上传!

网友A:
电源和地线太细了

网友B:
上层线与下层线路链接没过孔,电源与地太细

网友C:
电源线和地线要比信号线粗

网友D:
过孔不要挨着焊盘

网友E:
原理图很干净整齐,很棒!作为初学者,一定要**这样的好习惯

网友F(2017-02-14):
本人以前是用AltiumDesigner画板,以前也是只画2层板,担心能不能上多层板了,后来画了一块6层板,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上多层板只需要再多了解几个正片负片等等概念就行了,然后是画板的注意事项,这个是需要慢慢积累的,其实从2层板到多层板,如果元器件数量不变层数变多了,对于设计者来说是布线容易了,反而更容易画了,难得是生产上更复杂了,但这是工厂的事,跟设计者没有关系,设计者只需要把生产的一些具体要求告诉工厂让他们生产就是了,无非是多层板成本更好了,但确实是设计更方便了,其实在平时设计中都是板层数够用就行了,弄那么多层反而会增加产品的成本。。。

网友G(2017-03-29):
额。。。强悍的AD技术啊

网友H:
楼主: 你是不是画了两个板框, 内部长方形的没有倒角的那个是充许布线区域,你又画成板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