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有关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6-11-18):
想请教几个有关时钟概念的问题。

1. 一个 16-bit ,可支持 1Msps 数据输出的 ADC,需要的时钟是不是 16MHz?而且必须是 16MHz 才能达到1Msps 的数据输出吗?
2. 请问如何把 125MHz 的时钟分频成 100MHz 及 16MHz? 这能行吗?

恳请提示。谢谢。

网友A:
你是要使用FPGA吗?

网友A:
使用 PLL试试看。

网友A:
建议使用基准的时钟信号作为PLL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基准的时钟信号作为PLL的输入。

非常谢谢你的提示,只是我对PLL没多少概念,请问有写什么好的案例可以参考学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提示,只是我对PLL没多少概念,请问有写什么好的案例可以参考学习吗? ...

你用的FPGA吗?

楼主:
是的,是 Altera Cyclone V GX Starter K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 Altera Cyclone V GX Starter Kit.

altera 不是有PLL输出时钟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era 不是有PLL输出时钟信号吗

是的是的!我糊涂了,非常感谢你的提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我糊涂了,非常感谢你的提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我糊涂了,非常感谢你的提点。

有什么好的作品记得来分享的。

楼主(2016-12-19):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的作品记得来分享的。

好的,在磨练中向你学习回馈分享的无私精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在磨练中向你学习回馈分享的无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