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CORTEX-A9,现在A53 A57挺流行的。 哪位大侠整过这三个处理器,说说区别和心得

楼主(2016-11-18):
现在我看出了 A53 A57 他们比A9强很多吗?编程差别大吗?
准备整嵌入式了, 刚准备弄A9,听说现在A53 A57挺流行的。 哪位大侠整过这三个处理器,说说区别和心得??

网友A:
这个看做什么产品,工业产品和消费类产品选型不一样,不是越先进越好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个L043A的设计。
http://www.nxp.com/cn/products/m ... -processors:LS1043A
http://www.**.com/mcu-dsp/339682

QorIQ LS1043A处理器是飞思卡尔面向嵌入式网络推出的第一款四核64位ARM处理器。LS1023A(双核版本)和LS1043A(四核版本)可通过支持无风扇设计的灵活I/O封装,提供超过10Gb/s的性能。其仅需6 W功率即可运行,却可以带来高达1.5GHz的性能,完美结合了高性能和高能效的优势。此外,其针对经济型低端PCB进行了BOM优化,降低了电源成本,采用了单时钟设计,而且还内置面向硬件增强虚拟化的ARM SMMU,因此是价格适中的vCPE产品及其他新一代边缘网络设备(如分支路由器、安全设备以及SDN/NFV边缘平台等)的理想选择。

特性
内核复合体

    四核(LS1043A)或双核(LS1023A) ARM® Cortex-A53 64位内核
    1 GHz至1.6 GHz
    32/32 I/D缓存KB L1和1 MB L2缓存

网络元件

    多达6个1x GbE或1x 10GbE和5个1x GbE
    四通道SerDes,高达10 GHz,控制器间多路复用,支持:
        3个第二代PCI Express®接口
        SATA 3.0接口
        uQUICC Engine

加速器和存储器控制

    DPAA解析、分类和分发引擎
    内置安全引擎
    DDR 3L/4

基本外设和互连

    3个带PHY的USB 3.0接口
    QuadSPI
    IFC闪存
    四通道I²C
    信任区

其他特性

    QorIQ®平台可信架构
    面向硬件增强虚拟化的ARM SMMU
    面向超低功耗设计的0.9V选项
    23x23封装方式,面向引脚兼容性能扩展

CPCI 3U 板子,Cadence格式的原理 图和PCB图。已经设计好。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合作。可以加我QQ:199663740 标明 LS104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做什么产品,工业产品和消费类产品选型不一样,不是越先进越好

如果是工业类产品呢?控制电机,IO,网络通信什么的

网友A:
工业产品的寿命较长,要选择10年不会停产的芯片,咨询芯片代理商,了解行业内用量大的芯片,一般短时间不会停产。
消费品、例如手机、平板的cpu确实先进,可是选不得,更新换代快。

网友C:
NXP的A7和A9,做工业使用的,10年供货保证。可以考虑一下。

无论做什么产品,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不一定选择最先进和最快速的。

网友D:
目前在用A8,明年准备启动A15的项目.
还是要看你的项目的需求,选择合适的.

网友E:
用NXP的A9吧(I.M6),工业应用。。。。可以先买个开发板试试

网友F:
学习的话都可以的 这只是个平台,差在性能上

网友F:
楼主 我已入手树莓派3 等体验一下告诉你A53如何

网友G:
不要一味的追求性能高,资源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已入手树莓派3 等体验一下告诉你A53如何

谢谢啊,期待你的回复 你加我微.信吧 63642226
一起学习LINUX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NXP的A9吧(I.M6),工业应用。。。。可以先买个开发板试试

现在学A9不落后吗? 同事有A8的板子。他们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在用A8,明年准备启动A15的项目.
还是要看你的项目的需求,选择合适的.

A8 是 335X吗?你学LINUX感觉怎么样,程序比STM32难写吗?
还有 A8这个性能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换成A15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A8 是 335X吗?你学LINUX感觉怎么样,程序比STM32难写吗?
还有 A8这个性能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换成A15 ...

是AM335x, 性能还不错,做工控各种通信接口比较全,稳定性也很高。但是现在客户突然要求增加1080p的h264解码播放功能,AM335x在这方面比较弱,第二代产品研发就只能考虑换AM5728了。

linux开发感觉还比较简单,学过操作系统原理和C语言程序设计的,自己感觉0经验基础都可以开始。我现在用的是TI的SDK1.0的开发包,linux3.14,基本上修改一下dtb,kernel就可以跑起来,剩下就是写驱动和应用程序了。
我的系统一个10寸1080p的tft-lcd+电容触摸屏,USB打印机,485与下位机通信,以太网和采集器通信,USB接口的4G上网卡和服务器通信。
我自己移植了qt5.4.1到am335x上,现在ubuntu下调试好,然后重新编译成arm的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期待你的回复 你加我微.信吧 63642226
一起学习LINUX喽。

已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AM335x, 性能还不错,做工控各种通信接口比较全,稳定性也很高。但是现在客户突然要求增加1080p的h264解 ...

谢谢你的鼓励,QT你是在WINDOW上开发交叉编译后下载到板子上,还是直接在板子上写QT编译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鼓励,QT你是在WINDOW上开发交叉编译后下载到板子上,还是直接在板子上写QT编译运行 ...

在ubuntu下,感觉开发嵌入式linux相关,还是在linux下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ubuntu下,感觉开发嵌入式linux相关,还是在linux下好一些.

加我微信 63642226,以后一起讨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