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

楼主(2016-11-18):
(无正文)

网友:
4个按键,按照矩阵键盘的方式接就可以了

网友A:
两个IO,四个独立按键,本来就是冲突的。另外,按键如果不经过硬件滤波直接接外部中断的话,有误触发的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IO,四个独立按键,本来就是冲突的。另外,按键如果不经过硬件滤波直接接外部中断的话,有误触发的可能 ...

我觉得也是,昨天发完又想了想,觉得没法实现,本身是矛盾的

网友B:
可以 两个io可以判断2个按键  再加二个二极管一个设置低看另一个 再设置搞再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