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为何低电压烧录用得比较少?低压和高压编程优缺点?

楼主(2016-11-18):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Microchip应该有考虑这个吧PICkit3: 提供更准确的参考电压源增加电压范围(1.8-5V VDD;1.8-14V VPP)

网友B:
很多PIC单片机的 MCLR引脚可以用作普通输入脚,用作普通输入脚的MCLR引脚电压不得超过电源电压,如果超过电源电压就会导致单片机进入编程状态而导致单片机死机复位,所以在这样的应用中,MCLR引脚往往会接一个钳位二极管保证此引脚的电平不过高,但是这样的引用就不能用常规烧写办法烧写,因为烧写器的VPP电压被二极管钳位,此时如果不想每次烧写的时候拆二极管,低压烧写就有用了。
但是由于不清楚PIC低压烧写的机理,在此并不评判两种烧写方法的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烧录的优点:烧录器对电源要求较低。
        缺点:容易对flash数据进行修改。
高压烧录的优点:与上 ...

低压烧录为什么容易修改flash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PIC单片机的 MCLR引脚可以用作普通输入脚,用作普通输入脚的MCLR引脚电压不得超过电源电压,如果超过电 ...

目前碰到上电的时候似乎是进入了高压烧录模式!有点纠结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芯片内部的flash管理电路和flash决定的.
象TI的picclo系列的MCU,都是3.3V烧写的flash,也没遇到过被随意改动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低压烧录的优点:烧录器对电源要求较低。
        缺点:容易对flash数据进行修改。
高压烧录的优点:与上 ...

并非那么简单,FLASH擦写是**体内部浮删电荷的注入与泄放的过程,我觉得您所认为的低压和高压烧写,是指程序自编程和外部编程器编程,实际上这两种编程方法结果都差不多,如果是程序自编程,单片机内部有电荷泵产生烧写所需要的高压。PIC的低压编程并不是程序自编程,而是不需要外部编程器提供高压,仅仅在某个IO口输入低电平就可以让单片机进入编程状态的一种编程方法,这种方法里面应该还是要单片机自身电荷泵产生编程所需要的高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特在意人家说的那一套?
无论人家内部是怎么实现、怎么安全、怎么可靠,但是只要有一个容易达成 ...

这个一般出现在程序中有自编程的片段产品中,不过不普遍,并非低压编程惹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