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菜鸟求问:3.10编的内核,正常运行,屏幕红色

楼主(2016-11-18):
菜鸟刚上学习972的板子,编译的是3.10的内核,能正常运行,触摸屏也能正常运行,关键是7寸的电阻串口屏是红屏,比较无语。
用了rgb565,888,也没用,两个都是红色的。除此之外,查看了dev.c的lcd的部分,但还是没什么错误。
#ifdef CONFIG_E50A2V1_800X480
355 /*   E50A2V1 800x480 TFT Panel , 24bits*/
356     [0] = {
357         #if  defined(CONFIG_SRCFMT_RGB888)
358         .type       = LCM_DCCS_VA_SRC_RGB888,
359         .bpp        = 32,
360         #elif defined(CONFIG_SRCFMT_RGB565)
361         .type   = LCM_DCCS_VA_SRC_RGB565,
362         .bpp        = 16,
363         #endif
364         .width      = 800,
365         .height     = 480,
366         .xres       = 800,
367         .yres       = 480,
368         .pixclock   = 200000,
369         .left_margin    = 88,
370         .right_margin   = 40,
371         .hsync_len      = 48,
372         .upper_margin   = 32,
373         .lower_margin   = 13,
374         .vsync_len  = 3,
375         #if  defined(CONFIG_SRCFMT_RGB888)
376         .dccs       = 0x0e00020a,
377             .fbctrl     = 0x03200320,
378                 .devctl         = 0x070000c0,
379         #elif defined(CONFIG_SRCFMT_RGB565)
380         .dccs       = 0x0e00040a,
381         .fbctrl     = 0x01900190,
382                 .devctl         = 0x050000c0,
383         #endif
384         .scale      = 0x04000400,
385     },
386 #endif

网友A:
现在都不流行用电阻屏了。

网友B:
没玩过这中。

网友C:
LED显示屏它主要是由RGB(红、绿、蓝)三种颜色模组按一定规格角度排列,通过IC控制器从而达到用户所需的显示效果。
当发现LED显示屏出现红屏时,一是要检查排线或者电源线是否接好;二,检测第一块输入板子是否坏了;三,当卡处于测试状态时也会出现红屏现象;四,可能是因为某串接模组短路造成绿蓝点阵不亮,全显红色,造成红块;五,IC控制器程序错误导致绿蓝显示不正确,单显红色造成红块现象。
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出现整块红屏现象,若真是整块都出现红屏,无疑肯定是IC控制器坏了,应及时与厂家联系,更换控制器即可正常运行。
LED显示屏闪烁问题?
接上电源开机时正常情况下会出现2秒的闪烁花屏,这是因为控制系统接收数据时有一个短暂的处理过程,属正常现象。但是整屏闪烁就是控制系统的问题了,可能是没有调试好。再则可能是电压不稳定造成,再依次检查一下是不是因为把电脑的设置刷新频率设置太高了。当LED显示屏出现红屏、闪烁问题时,一定要第一时间检查连接线是否松动。紧接着一个一个问题去排除,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D:
首先要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E:
现在貌似用电容屏的比较多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如下
在vidoe/Kconfig中是select FB_NUC970_16BIT_PIN,更改为select FB_NUC970_24BIT_PIN。
在nuc970fb.c中打开
modify_gpio(NUC970_VA_GPIO + 0x180, mach_info->gpio_dir,
                    mach_info->gpio_dir_mask);
        modify_gpio(NUC970_VA_GPIO + 0x184, mach_info->gpio_data,
                    mach_info->gpio_data_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显示屏它主要是由RGB(红、绿、蓝)三种颜色模组按一定规格角度排列,通过IC控制器从而达到用户所需的显 ...

是驱动部分的原因,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排除硬件问题。。。

排除硬件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驱动部分的原因,已解决

具体怎么回事,分享一下,驱动的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F:
高大上,原来硬件的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