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人请教STM32看门狗复位如何保护现场

楼主(2016-11-18):
  1:复位后如何判断是哪种复位方式,热启动还是冷启动  2:有没有办法让热启动的时候引脚输出电平不变化

网友A:
既然是复位, 那么引脚肯定会被复位成输入. 你可以用上下拉硬件上设定默认方式
不过这个办法不好, 因为很多信号不允许上电的时候就输出的

所以, 你应该使用 看门狗中断, 在看门狗复位之前, 先启动看门狗中断来判断故障, 保存状态, 并有效避免看门狗复位的触发

网友B:
有个寄存器标志位告诉你是什么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