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行车记录仪降压线,测试效果非常不错!

楼主(2016-11-18):
最近一个做X宝的朋友说行车记录仪会每车必备,而给行车记录仪供电的降压线目前有需求,问我能不能开发一个?刚好有一段空隙期,就答应了下来!
网上一搜,哇,各种行车记录仪充斥在X宝上,真是眼花缭乱!就从某宝上淘了几个,解剖后,发现和鼓吹的性能差别较大,测试个几个降压线,发现很多就是用车充简单的换了一个壳,只有电压转换功能,没有电池管理功能,归纳了一下,目前市场上的降压线有以下问题:
1、没有防范接保护,输入电压接反,会看到一缕青烟上青天~~~
2、没有保险丝,瞬态大电流可能就会导致12V或24V直通,接到行车记录仪导致烧毁~~~
3、没有TVS保护管,后果如第二条~~~
4、没有磁珠等滤波措施,带上电后会对汽车收音机干扰的一塌糊涂~~~
5、没有开关机延时功能,突发的负载会导致行车记录仪误动作,经常误动作会加速行车记录仪损毁~~~
6、承诺的最大负载能力名不副实,不少标称2A输出能力,实际上只有不到800mA~~~
7、电压输出不稳,杂波大,空载时,输出到5.8V,加50mA负载电流,居然掉到了4.8V,简直没法容忍~~

    经过方案选型、设计、制版、手动焊接,打造了2款产品,一款适用12V电池,一款适用24V电池,经过测试老化,性能满足设计要求;保守估计可以秒杀市场90%的降压线,
    好了,不说了,直接上图:

先看看庐山真面目~~正面照

测试数据,负载电流2.1A,输出电压只从空载电压5.2V掉到5.16V,只掉了0.04V,负载特性杠杆的~~

输出纹波,100mV,超级赞~~

总结:一次很成功的DIY,各项指标非常令人满意,除了给行车记录仪供电外,也可以给其他的车载设备供电,比如手机、DVD导航、给移动电源充电等等,~~~
设置了低压保护功能,当电压低于设定值时,断电保护;静态电流低至4mA;可以实现行车记录仪设备24小时停车监控;

产品特点:
1、电瓶电压欠压保护,12V电瓶:检测到电瓶电压低于11.8V左右关闭输出电压,高于13V左右正常工作;
     24V电瓶,当监测到电压低于23V左右关闭,高于25.6V开启;
2、静态工作电流:低静态工作电流,在输出关闭时,静态工作电流≤4mA,防止电瓶过放电;
3、启动和关断延时功能;开启时,延时一段5S启动;关闭时,延时一段关闭输出;能很好地防止因瞬时加载引起的误动作;
4、带载能力:超强带载能力,空载电压为5.2V,在额定2A负载输出时,输出电压为5.12V;
5、电压输出稳定,纹波小,在额定2A负载输出时,交流纹波峰峰值≤100mV;
6、可应用在行车记录仪、导航仪、手机及其他车载电子产品供电;
7、24小时停车监控,不用担心电瓶亏电导致启动困难;
8、各种保护功能,过欠压、过流、过温、瞬态抑制等各种保护;

欢迎各位砖家拍砖,大家一起探讨、交流;有兴趣也可一起将该产品产业化!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呵呵,俺就是做汽车电子的,搬个板凳,坐等楼主的高招

网友C:
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不整成12到24伏通用的

网友D:
无图无真相,哈哈 楼主有试用不 我来帮你测试下

网友E:
我也看不到图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传上去的图片打不开了,再补上

楼主:
第一张图谐波峰峰值大约为100mV;第二三张图在负载电流为2.16A时,输出电压大约为5.16V;空载输出电压为5.21V

网友A:
没有电路图

网友F:
我做行车记录的。
很多时候不是不做,看你的想法,还是工程的想法,
其实业务不是这样想的,
他们想的是,能省多少钱。能省就省,有时你向客户提出好的方法,等等,如果
不能省钱,就算了。不要去搞

网友G:
11楼说出了真理

网友H:
看上去很不错呀

网友I(2019-07-02):
现在的降压线有些是3芯的线,不光是降压稳压,还有识别熄火,让机子进去待机状态,不关机,但是不亮屏,只开内部一些程序,省电。楼主麻烦教教,怎么做到这样的功能

网友J(2019-08-03):
楼主可以产量销售了

网友K:
现在都是带低压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