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实现这样的功能开发出这样的装置呢?

楼主(2016-11-18):
就是有发射端(便携式小巧的装置),接收端(类似手机来电闪),通过发射端的信号发射,远距离的接收端可以得到提示,装置可安装电池,不通过电信运营商,避免多点发射,接收端错误接收提示,发射端与接收端属点对点相互作用。可否实现这样的功能开发出这样的装置呢?

网友A:
这种东西 在电子市场里有很多

网友B:
看精度要求了
如果几十米的误差能接受那随便的无线都可以搞定

网友C:
是啊,如果精度要求很高 比如1米两米 那么就需要成本了

网友D:
我推荐ZIGBEE 了 啊

网友E:
一定是用信号定向发送了,这方面资料很多的。

网友F:
你用TI的芯片吗?

网友F:
nrf2401就可以实现。

网友G:
这个制约的瓶颈在于信号的传输距离的。。

网友G:
几十米的传输距离一般蓝牙、wifi设计的都可以实现的,或者是百多兆的无线传输模块的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