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屏接口信号线上的隔直电容为何要靠近处理器这边放置?

楼主(2016-11-18):
edp屏接口差分信号线上的隔直电容为何要靠近处理器这边放置?
好像离得远,显示会不正常

edp信号是从处理器出来,经过电容,然后直接接到屏的

网友A:
处理器输出直接长线连接比通过一个电容耦合感应到噪声更强,电容毕竟是有容抗的。

楼主:
经过电容后不是变成高阻了,高阻不是更易受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电容后不是变成高阻了,高阻不是更易受干扰?

注意是交流信号回路还是直流信号回路,隔直电容仅出现在交流信号回路里。

网友A:
另外,在其后级输入电路处也是有偏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