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控板设计

楼主(2016-11-18):
最近在做四旋翼四轴飞行器,但是板子画出来发工厂回来焊好之后通电时会把电源电压拉低,从5V下拉到大概2.8V,不论换多大功率的电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我比较关心楼主的头像是不是本人

网友A:
建议检查电源电路和电机电路部分

网友B:
真是6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