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不接喇叭时会有声音

楼主(2016-11-19):
tpa3110功放IC应用电路为什么在输出不接喇叭时会有声音,功放后面接了LC,从电感出来

网友A:
电容有漏电,通过电感成回路,所以会叫.电容换耐压高点漏电小点的,L浸蜡或浸漆就不会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有漏电,通过电感成回路,所以会清.电容换耐压高点漏电小点的,L浸蜡或浸漆就不会叫了. ...

谢谢T叔。。。我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我试下

先试试把LC拿掉,看是否仍有声音,即可初步判断。

网友C:
会发声的元件不只是喇叭,只要具备让电流能量转换为机械力的结构的元件,都具有发声的可能。比如一些型号的电调,上电自检时就用电机当蜂鸣器。

网友D:
所以一定要白天调试,晚上如果是一个女工程师调试,会不会吓倒

好冷!

网友E:
或者电感的饱和电流不够?tpa3110的功率可不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所以一定要白天调试,晚上如果是一个女工程师调试,会不会吓倒

未曾发现的神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