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路由器没坏,但是路由器的电源先坏?

楼主(2016-11-19):
这些年买了两个路由器。第一个路由器很老,估计服役快十年了。坏了一次,去电子市场又买了一个,现在仍然在用。但不是全天开。

第二个路由器,全天开,用了4年。昨天坏了。

这两个都是电源先坏了,是不是电源压缩成本太厉害导致的?

网友A:
有可能其中的一个元器件,长期运行就挂了。

网友B:
因为很多致命的东西都让电源承受了。

网友C:
在发热源旁边的电解电容顶不住了,先倒下

网友D:
电源的电容一般最容易坏,寿命也就两三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发热源旁边的电解电容顶不住了,先倒下

90%以上都是这个问题,中国人做的东西真的不让人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90%以上都是这个问题,中国人做的东西真的不让人放心

这么低的成本,洋人根本就不给你做。

网友F:
这个不知道,但是楼主全天开机我觉得不可取,你还得晚上休息呢,路由虽然不是人,但也有寿命。你全天候,开机,使终在热,在工作,不折寿才怪呢。用时插上电,顶多等两分钟,再上网

我觉得不对,cpu可以统计不活动的时间,自己把电源关闭

楼主:
我看了下电源,是超声波封装的,打开了,就弄不上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电源,是超声波封装的,打开了,就弄不上去了

CPU是管不了电源的,你以为是电脑或嵌入式的省电模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CPU是管不了电源的,你以为是电脑或嵌入式的省电模式啊

如果CPU把电源关了,那wifi怎样办?你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wifi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的成本,洋人根本就不给你做。

使用电源是还是尽量选工业级的电源比较放心,普通的适配器使用1、2年就扔掉换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电源,是超声波封装的,打开了,就弄不上去了

换个模块电源吧,功率大于额定功率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