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expf()数学函数在stm32里运行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6-11-19):
expf()数学函数在stm32里运行结果不正确?求帮助!!!!!!!

网友A:
标准函数应该不会错的;

是不是调用方式不对,比如少加了括号,或被编译器优化了;
再找找原因吧;

网友B:
你怎么用的,数据类型对吗?

网友B:
float       expf( float arg );
(1)        (since C99)
double      exp( double arg );
(2)
long double expl( long double arg );
(3)        (since C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