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图像处理的隔行去抖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6-11-19):
图像处理的隔行去抖的原理是什么呢?

视频信号从HDMI输入,经过前端芯片,进行隔行去抖,请问这个隔行去抖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应该包含运动检测
如果有运动一场作为一帧输出,无运动两场作为一帧输出
可能是这样

楼主:
隔行去抖是就把隔行扫描的转化成逐行扫描的,方法都是用算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