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使用纽扣电池供电的电桥传感器电路

楼主(2016-11-19):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采集多个电阻应变片的应变值,我之前做过类似的但这次有低功耗要求,要求只使用纽扣电池供电,我估算了下如果按照普通的搭建电桥(3.3V,桥臂120欧)的方式,光是电桥部分就需要约27ma电流,功耗约90mW,但我查了纽扣电池中供电能力最强的锂-二氧化锰电池(如CR2032)最大持续供电电流才只有2ma。
但我注意到我自己用的一个体重秤,有四个传感器,一个显示屏,却只要一块CR2032就可以供电了,我想问的是类似这种体重秤是采用什么方法达到低功耗的?应该不是加限流电阻吧,因为会大大影响精度的,望各位赐教!

网友A:
也许它1秒里面只有1微秒给应变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