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就STM32 是不负责任的公司,有这么多BUG从不道歉!

楼主(2016-11-19):
ST 就STM32  是不负责任的公司,有这么多BUG从不道歉!
ST公司从不因他们公司的STM32的BUG 问题,缺陷问题 向中国的使用者,用户道歉过!、
ST公司是一家不负责任的公司。

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对比一下 丰田汽车 刹不住车问题, 三星手机7S的电池  自燃问题 的做法?

网友A:
半导体企业都一样吧;

三星半导体有问题,也没道歉吧?
不同的产品不可比较;

你们公司的产品有点问题,或BUG,通过媒体道歉吗?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有 bug 么?勘误表之外的 bug 你发现了么?
要是你买的散新.......

网友D:
人家汽车出问题召回,很多都不算大陆市场

网友E:
任何mpu都有bug,stm32最大的问题就是esd差,但人家数据手册就明标着2000V啊。

网友F:
别人也是加班加点弄出来的,出bug是正常的

网友G:
STM32的DAC的性能(一致性)就是一坨翔

网友H:
能否举些实例?有什么BUG?能否列举一下哪个MCU厂商因为自己的芯片有BUG而致歉的?

网友I:
很多芯片都有更正表,这个可以帮你看看有没有的确是芯片的问题。多数时候bug都被发现并report的,但是也不排除的确有很严重的bug没有被发现。
我相信许多芯片你并不是唯一的用户,更多时候许多人都用同样的方法编过程序了。如果你非要黑它,不妨说他稳定性没有飞思卡尔好了,什么的。
但是纵观这么多公司我觉得ST是本土化最好的国外IC厂商,从培训到培训资料。当然如果是想我一样的小用户,直接打电话咨询十一点都不鸟你的。
比如有一次我咨询一个9轴产品的问题,直接就让联系经销商,然后由经销商再来联系他们

网友J:
上分钱一分货

网友K:
有问题是常的,又不是51.这样复杂,价格又如此低的产品,你能要求这么多吗?

网友L:
ST MCU bug 之一,外部中断没有滤波功能,STM32F0芯片只要你开了外部中断,电路板旁边的电铬铁开关切换一下都会触发中断。

网友M:
引用 网友L:
ST MCU bug 之一,外部中断没有滤波功能,STM32F0芯片只要你开了外部中断,电路板旁边的电铬铁开关切换一下 ...

这些干扰性故障问题,还是查一查你们设计的硬件吧?不要老是怀疑芯片厂家

网友N:
楼主应该先查查自己的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方面的问题呀。什么BUG,拿出具体数据来,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些干扰性故障问题,还是查一查你们设计的硬件吧?不要老是怀疑芯片厂家 ...

我公司产品出货量大,同一产品每个零部件不可能独家供货,一个产品必须有几种MCU方案,并且按比例分配采购,相同的板子就MCU不同,唯独STM的芯片外部中断抗干扰能力最差。你说的我们从发现问题起第一步就做了。

网友O:
没有办法。

网友P:
引用 网友L:
我公司产品出货量大,同一产品每个零部件不可能独家供货,一个产品必须有几种MCU方案,并且按比例分配采 ...

几种MCU方案,那得出货量多大啊,第一次听说这么NB的公司和产品

而且,既然有几种MCU方案,ST的明显有问题,那就没什么疑问了,直接干掉就是了,反正方案那么多,不差这一个吧。除非说ST的方案被指定必须要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我公司产品出货量大,同一产品每个零部件不可能独家供货,一个产品必须有几种MCU方案,并且按比例分配采 ...

NB  请问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多拿回扣?

网友L:
1.独家供货供应商会有抬高价格风险。2.独家供货零部件批次出问题有停产风险。3.最重要的是多家供货可要求供降价,降低BOM成本。

网友R:
人无完人,不能强求他便宜,性能好还没有BUG

网友S:
道歉了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Q:
NB  请问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多拿回扣?

真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工作过。。。。稍微量大点、周期长点的产品,主要器件都是有备用方案的,设计时就考虑了。
即使A家的器件不打算批量,也要做几块样板给B家的FAE看或者号称要做样板,否则怎么谈价格?

网友U:
LZ火星来的?,你能举个MCU没有bug的让我们见识一下

网友V:
哪家芯片没有bug?哪家芯片没有出勘误手册?更何况您没有什么证据就乱喷,
你的做法能不能对比一下 日本鬼子卢沟桥事变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网友Q:
引用 网友T:
真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工作过。。。。稍微量大点、周期长点的产品,主要器件都是有备用方案的,设计时就考 ...

哦 这样啊 受教了 一直小公司  没见识过大单 每次贴片基本都属于打样范围内

网友W:
Atemel看了这个帖子已经吓尿了,当初AT90S8515的“PC指针随机跑飞”不是得跪地谢罪啊~~!!

网友X(2017-03-16):
什么Bug问题?

网友X:
找ST公司,看看有联系与建议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P:
几种MCU方案,那得出货量多大啊,第一次听说这么NB的公司和产品

好多公司这样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P:
几种MCU方案,那得出货量多大啊,第一次听说这么NB的公司和产品

有公司这样的。

网友Z:
ATMEL老板被吓着了,然后赶紧卖掉了,“你们以后别找我,找microchip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