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im1定时器求助

楼主(2016-11-19):
我现在tim1已经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pwm了,现在我想控制其高电平输出(比如三个高电平后关闭pwm输出),如何实现呢

网友A:
那你想要启用UIF/CCIF中断,做脉冲计数。脉冲数达到了你的要求就关闭相应通道。

网友B:
使用定时器的中断里计数 是可以实现的
注意寄存器的更新方式, 可能会多出一个脉冲来

网友C:
定时器中断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定时器的中断里计数 是可以实现的
注意寄存器的更新方式, 可能会多出一个脉冲来 ...

用定时器的比较输出模式吗,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想要启用UIF/CCIF中断,做脉冲计数。脉冲数达到了你的要求就关闭相应通道。 ...

能具体说说吗,用定时器的比较输出模式吗

网友B:
已经很清楚了吧, 看看库里的例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很清楚了吧, 看看库里的例程吧

不进中断可以实现吗,先谢谢了

网友D:
我觉得你用定时器是不是可以开一个中断来控制呢,用于计数

网友B:
不用中断比较麻烦, 用查询计数器溢出标志的办法也很难保证计数不漏掉的情况.

网友E:
在定时器中断里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定时器中断里计数

还需要开输入捕获模式吗,因为需要控制高电平的个数

网友F:
定时器中断就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时器中断就能做到

我知道用定时器中断,可是还需要判断高电平吧

网友E:
那就用捕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