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低功耗nano Watt XLP技术的PIC单片机提问

楼主(2016-11-19):
       公司项目需要一款锂电池供电的无线发射装置。
       因为之前在公司通用模块上面,我很多都使用了PIC24芯片,所以这次仍然去microchip上选型PIC系列的芯片。芯片选型已经确定为PIC18F46K22。
       我想问的是:这款带有xlp低功耗的芯片,低功耗功能是自带的,还是需要我在程序中编程来开启这个功能?
       换种问法就是:之前我使用过CC2530,如果要搭载了功放芯片需要开启功放功能时,需要在协议栈里把功放部分的代码修改一下。那么带低功耗功能的PIC单片机需要使用xlp技术时,我是否也需要在代码上做些什么?还是说,我只需关系自己的程序代码,xlp会作为单片机本身属性存在,不需要关心它的开启和关闭?

网友A:
不只是开启和关闭低功耗功能那么简单,单片机有很多AD/TIMER/UART/IIC之类的外设,这些外设在你使能的时候就会消耗一点电流,有些外设在单片机休眠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还是在耗电,所以如果你想做到在休眠时达到数据手册上标注的极低功耗,必须把那些外设全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