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4-20mA & 1-5V采集电路

楼主(2016-11-19):
最近在设计一个采集设备, 需要采集8路 模拟信号 。 4-20mA或1-5V  要求精度0.1% 。
采样速度要求不高 。所以搞了个多选一的方案 ,降低成本。 比多通道adc成本低2/3不止。
不知道这样有什么问题没有 ,咨询下。

上图是原来的,下图改成支持不分正反输入的方式。

网友A:
不错,只要速度和精度能满足要求,没啥问题的

网友B:
通用的都是多选一方案,为的是保证数据采集的一致性,当然了。也和成本有关。

网友C:
如果负端可以共地,可以省去一个8选1芯片。

网友D:
注意稳压管有漏电流,可能会影响电流采样精度。自己根据采样电阻和稳压管的参数算下

网友E:
这样做是通用的多路信号采集方案,后面的电阻分压,建议用运放跟随变换下阻抗,以保证输出阻抗尽量低。
模拟开关还可以换SGM48752,成本更低

网友F(2021-09-02):
很不错的帖,学习了很多,正好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