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WU有多坑?

楼主(2016-11-19):
ni, TE, ST, syste, pi
ST的参考手册果然只是用来参考的,不能拿来写驱动程序。这是活跃停机模式的部分验证代码:
void Awu_Init(void)
{
    /* Check parameter */

        AWU_CSR1_AWUEN=1;
        AWU_TBR_AWUTB=0x0C;
        AWU_APR=0x20;
}

void main()
{
        SystemInit();/*内包含时钟、GPIO、AWU初始化函数*/

        while (1)
        {
                PB_ODR = 0x20;
                asm("HALT");
                PB_ODR = 0x00;
                asm("HALT");
        }
}

简单的几个配置,折腾了我两个晚上,结果还是呵呵,不能唤醒。

楼主:
后来加了这样一段程序:

#pragma vector=0x03
__interrupt void AWU_IRQHandler(void)
{
        asm("sim");//关中断
        unsigned char temp;
        temp=AWU_CSR1;//读 AWU_CSR 寄存器,清中断标志
        asm("rim"); //开中断
}
我初始化的时候连asm("rim"); 都没写,居然OK了。看来我还是图样,看问题图森破。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不能唤醒的原因是什么?
怎么处理才能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不能唤醒的原因是什么?

正确唤醒通过循环0.5S亮灯0.5S灭灯来体现。开始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始终不闪灯,后来加上去,即使没有开总中断,唤醒时也会进入中断函数,正常闪灯。
我的问题点在于:不开中断允许也能进入中断函数是为什么?或者整个操作过程或者说实验方法有什么不妥?

网友A:
1. AWU其实也属于中断?不开中断所以不会唤醒。(猜测)
2. 开了中断,但不写ISR(不写有默认的),那么中断状态不会被清,所以一直重复进ISR。

楼主:
1、它是中断源,但是我没写asm("rim");也能发生中断,这是问题所在;
2、基本同意。

网友B:
有点糊涂了。

网友C: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STM8确实有很多自作聪明的地方,却带来很多不利的方面。
反常规设计,不能用常规思维来理解。

尤其是用其它MCU多年后,转用STM8,它的参考手册又说的不明不白,常常理解不了它硬件的真实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或许是某些概念我理解错了,如能发现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或许是某些概念我理解错了,如能发现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D(2017-04-21):
asm("HALT"); 里自带asm("r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