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工作原理详细解说

楼主(2016-11-19):
本节内容主要对三极管的工作原理进行解说,从三极管的结构讲起详细讲解三极管工作过程与放大原理等。
对三极管放大作用的理解,切记一点:能量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所以,三极管一定不会产生能量。但三极管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可以通过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放大的原理就在于:通过小的交流输入,控制大的静态直流。

假设三极管是个大坝,这个大坝奇怪的地方是,有两个阀门,一个大阀门,一个小阀门。小阀门可以用人力打开,大阀门很重,人力是打不开的,只能通过小阀门的水力打开。所以,平常的工作流程便是,每当放水的时候,人们就打开小阀门,很小的水流涓涓流出,这涓涓细流冲击大阀门的开关,大阀门随之打开,汹涌的江水滔滔流下。

如果不停地改变小阀门开启的大小,那么大阀门也相应地不停改变,假若能严格地按比例改变,那么,完美的控制就完成了。在这里,Ube就是小水流,Uce就是大水流,人就是输入信号。当然,如果把水流比为电流的话,会更确切,因为三极管毕竟是一个电流控制元件。

如果某一天,天气很旱,江水没有了,也就是大的水流那边是空的。管理员这时候打开了小阀门,尽管小阀门还是一如既往地冲击大阀门,并使之开启,但因为没有水流的存在,所以,并没有水流出来。这就是三极管中的截止区。

饱和区是一样的,因为此时江水达到了很大很大的程度,管理员开的阀门大小已经没用了。如果不开阀门江水就自己冲开了,这就是二极管的击穿。在模拟电路中,一般阀门是半开的,通过控制其开启大小来决定输出水流的大小。没有信号的时候,水流也会流,所以,不工作的时候,也会有功耗。而在数字电路中,阀门则处于开或是关两个状态。当不工作的时候,阀门是完全关闭的,没有功耗。

三极管的结构与操作原理:
三极管的基本结构是两个反向连结的pn接面,如图1所示,可有PNP和NPN两种组合。三个接出来的端点依序称为射极(emitter,E)、基极(base,B)和集极(collector,C),名称来源和它们在三极管操作时的功能有关。图中也显示出npn与pnp三极管的电路符号,射极特别被标出,箭号所指的极为n型半导体,和二极体的符号一致。在没接外加偏压时,两个pn接面都会形成耗尽区,将中性的p型区和n型区隔开。

图1pnp(a)与npn(b)三极管的结构示意图与电路符号。
三极管的电特性和两个pn接面的偏压有关,工作区间也依偏压方式来分类,这里我们先讨论最常用的所谓”正向活性区”(forwardactive),在此区EB极间的pn接面维持在正向偏压,而BC极间的pn接面则在反向偏压,通常用作放大器的三极管都以此方式偏压。图2(a)为一pnp三极管在此偏压区的示意图。EB接面的空乏区由于在正向偏压会变窄,载体看到的位障变小,射极的电洞会注入到基极,基极的电子也会注入到射极;而BC接面的耗尽区则会变宽,载体看到的位障变大,故本身是不导通的。图2(b)画的是没外加偏压,和偏压在正向活性区两种情形下,电洞和电子的电位能的分布图。三极管和两个反向相接的pn二极管有什么差别呢?其间最大的不同部分就在于三极管的两个接面相当接近。以上述之偏压在正向活性区之pnp三极管为例,射极的电洞注入基极的n型中性区,马上被多数载体电子包围遮蔽,然后朝集电极方向扩散,同时也被电子复合。当没有被复合的电洞到达BC接面的耗尽区时,会被此区内的电场加速扫入集电极,电洞在集电极中为多数载体,很快藉由漂移电流到达连结外部的欧姆接点,形成集电极电流IC。IC的大小和BC间反向偏压的大小关系不大。基极外部仅需提供与注入电洞复合部分的电子流IBrec,与由基极注入射极的电子流InB?E(这部分是三极管作用不需要的部分)。InB?E在射极与与电洞复合,即InB?E=IErec。pnp三极管在正向活性区时主要的电流种类可以清楚地图3(a)中看出。

pnp三极管偏压在正向活性区;(b)没外加偏压,和偏压在正向活性区两种情形下,电洞和电子的电位能的分布图比较。

图3(a)pnp三极管在正向活性区时主要的电流种类;(b)电洞电位能分布及注入的情形;(c)电子的电位能分布及注入的情形。
一般三极管设计时,射极的掺杂浓度较基极的高许多,如此由射极注入基极的射极主要载体电洞(也就是基极的少数载体)IpE?B电流会比由基极注入射极的载体电子电流InB?E大很多,三极管的效益比较高。图3(b)和(c)个别画出电洞和电子的电位能分布及载体注入的情形。同时如果基极中性区的宽度WB愈窄,电洞通过基极的时间愈短,被多数载体电子复合的机率愈低,到达集电极的有效电洞流IpE?C愈大,基极必须提供的复合电子流也降低,三极管的效益也就愈高。集电极的掺杂通常最低,如此可增大CB极的崩溃电压,并减小BC间反向偏压的pn接面的反向饱和电流,这里我们忽略这个反向饱和电流。由图4(a),我们可以把各种电流的关系写下来:射极电流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2)
三极管截止与饱合状态
截止状态
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时,仍是处于下列两种状态下工作。
1.截止(cutoff)状态:如图5所示,当三极管之基极不加偏压或加上反向偏压使BE极截止时(BE极之特性和二极管相同,须加上大于0.7V之正向偏压时才态导通),基极电流IB=0,因为IC=βIB,所以IC=IE=0,此时CE极之间相当于断路,负载无电流。

(a)基极(B)不加偏压使基极电流IB等于零
(b)基极(B)加上反向偏压使基极电流IB等于零
(c)此时集极(C)与射极(E)之间形同段路,负载无电流通过

图5三极管截止状态

饱合状态
饱合(saturation)状态:如图6所示,当三极管之基极加入驶大的电流时,因为IC≒IE=β×IB,射极和集极的电流亦非常大,此时,集极与射极之间的电压降非常低(VCE为0.4V以下),其意义相当于集极与射极之间完全导通,此一状态称为三极管饱合

(a)基极(B)不加偏压使基极电流IB等于零
(b)基极(B)加上反向偏压使基极电流IB等于零
(c)此时集极(C)与射极(E)之间形同段路,负载无电流通过

图5三极管截止状态

饱合状态
饱合(saturation)状态:如图6所示,当三极管之基极加入驶大的电流时,因为IC≒IE=β×IB,射极和集极的电流亦非常大,此时,集极与射极之间的电压降非常低(VCE为0.4V以下),其意义相当于集极与射极之间完全导通,此一状态称为三极管饱合

网友A:
图片一个也没有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