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调用库函数问题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6-11-19):
  我需要计算10的n次方,准备调用库函数pow(x,y),可是编译时提示pow函数未定义,求解!!
#include <math.h>
double y,ex;
main()
{y = 3;ex=pow(10,3);}

楼主:
求大侠请指点!!

网友A:
pow() 函数用来求 x 的 y 次幂(次方),其原型为:
    double pow(double x, double y);

pow()用来计算以x 为底的 y 次方值,然后将结果返回。设返回值为 ret,则 ret = xy。

可能导致错误的情况:
如果底数 x 为负数并且指数 y 不是整数,将会导致 domain error 错误。
如果底数 x 和指数 y 都是 0,可能会导致 domain error 错误,也可能没有;这跟库的实现有关。
如果底数 x 是 0,指数 y 是负数,可能会导致 domain error 或 pole error 错误,也可能没有;这跟库的实现有关。
如果返回值 ret 太大或者太小,将会导致 range error 错误。

错误代码:
如果发生 domain error 错误,那么全局变量 errno 将被设置为  EDOM;
如果发生 pole error 或 range error 错误,那么全局变量 errno 将被设置为 ERANGE。

注意,使用 GCC 编译时请加入-lm。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t main ()
{
    printf ("7 ^ 3 = %f\n", pow (7.0, 3.0) );
    printf ("4.73 ^ 12 = %f\n", pow (4.73, 12.0) );
    printf ("32.01 ^ 1.54 = %f\n", pow (32.01, 1.54) );
    return 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输出结果:
7 ^ 3 = 343.000000
4.73 ^ 12 = 125410439.217423
32.01 ^ 1.54 = 208.036691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明白自己哪儿错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明白自己哪儿错了吗?

如果是使用问题的话,不应该提示未定义的,而是应该提示参数不匹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使用问题的话,不应该提示未定义的,而是应该提示参数不匹配了。 ...

是头文件找不到了?

网友C:
STM8,有可能不支持这个函数

网友D:
参数是double型的

网友E:
头文件没有添加进来?

网友:
double pow(double x, double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