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写过外接DHT11温度传感器的程序吗

楼主(2016-11-19):
最近在做一个采集温度湿度的东西,用的kit042的板子和DHT11温度传感器,采集数据通过串口发出去,数据一直出不来,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数据一直出不来是什么意思呢?没读出数据呢,还是串口的问题呢?先找准问题。DHT11的驱动,应该烂大街了吧,百度找,多得是。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硬件连接。然后看看代码。这简单都不需要说了

网友C:
先把UART调通,确定UART是好的。 然后检查DHT11的硬件连接; 最后就是DHT11的信号发上来时,根据其电平持续时间进行解码,注意下时间宽度就好了,可以先拿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有数据从DHT11的IO传出来。

网友D:
可以在网上找一个,然后自己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