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STM32的板子DIY一个jlink呢

楼主(2016-11-19):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是STM32哪个版本的芯片呢,不是所有的STM32的芯片都可以的

网友B:
我记得jlinkV7/V8/V9都是用STM32芯片做的,都可以DIY吧

网友C:
Jlink ARM-OB STM32。用的是STM32F103的芯片,是可以的,网上也有相应的教程。

网友D:
我知道可以烧stlink的固件,jlink没有试过,不知道。

网友E:
可以的!
只要下载了相应的固件就可以!

另外 MCU要支持USB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Jlink ARM-OB STM32。用的是STM32F103的芯片,是可以的,网上也有相应的教程。

Jlink ARM-OB STM32,莫非jlink有很多版本吗?

网友G:
我觉得这个要看jlink官方的支持度吧,只要jlink的主芯片用的是STM32的,就有可能被copy的

网友H:
jlink的固件比较好找,但是jlink官方应该是有加密的吧,如何**这个加密呢

网友I:
肯定是可以的,网上山寨的jlink都一抓一大把了

网友J:
我记得可以给stlink烧jilink固件的,stlink用的就是STM32吧。

网友K:
百度搜了下,好多都是jlink-OB的版本,jlink-OB是个什么东西呢

网友L:
Jlink ARM-OB STM32 是 SEGGER 公司为开发板定制的板载Jlink调试方案。除了不能测试目标板电压外,此Jlink 与正式版功能几乎一致(速度限制到 2MHz)。
怪不得是可以的呢,原来是定制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Jlink ARM-OB STM32 是 SEGGER 公司为开发板定制的板载Jlink调试方案。除了不能测试目标板电压外,此Jlink  ...

我说呢,我记得我jlink V8烧固件的时候,用的的atmel的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