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中断与PIE中断

楼主(2016-11-19):
F2812系统复位时,屏蔽PIE中断,也就是说INT1-INT12被屏蔽;复位后,使能PIE中断,每个中断对应8个中断源,PIE一共管理96个中断,从整体上来说,INT1-INT12的中断优先级递减,而对与INT1对应的8个中断,它们的优先级也是递减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楼主:
RESET中断是优先级最高的中断,复位地址指向0x3FFFC0

网友A:
还有什么?

楼主:
CPU中断向量地址与VMAP有关,我不理解他的作用,请解释!PIE中断向量的地址与CPU的不同,为什么这么做?

楼主:
Debug情况下,不需要烧写Flash,整个程序可以运行在RAM区,F2812如何识别烧写与RAM区的区别,片内片外Flash的区别是通过XMP/MC`引脚区别的,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2812不能缺分是ram还是flash里面运行,不过ram里面不能保存,因此适合做调试。

网友C:
唉,只要在C文件顶端第一条加上
#pragma  SRC(name.a51)
就得到宏汇编文件nema.a51 啦。

网友D:
编译器仅仅是按照cmd里面划分的区域将程序分门别类地放在DSP特定的区域

楼主:
看了下资料,有些明白cmd文件了,由于RAM的读写速度快于Flash,所以可以在RAM里调试程序,等调试完成,然后再烧写到Flash中,而程序到底写入什么地方,是由cmd文件控制的。

楼主:
对于中断,我的理解是复位完成后,除了Reset中断外的所有CPU中断都转移到了PIE方式。

网友E:
弱弱问一句的,,PIE中断时什么?

网友F:
一般是调试在RAM里,最后下载到flash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