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程序运行异常咋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19):
这个情况多了去了

网友B:
加上两条空指令

楼主:
应该是流水线的问题

网友C:
指令下错了吧

网友D:
有时候不排除,变量被编译器在流水线上优化了读写顺序。

网友D:
遇到这种问题需要对这个变量禁止优化。

网友E:
应该是内部程序的跑飞了吧。
开启看门狗的。

网友F:
呵呵,全速运行别的程序有没有上面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