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Vgs -3.3V能完全导通的PMOS

楼主(2016-11-19):
求一款Vgs -3.3V能完全导通的PMOS,工作电流2A,不发热。
AO4407低于4.5V发热严重,导致压降超过1.5V。

楼主:
单节锂电供电,电压范围3.4~4.2,要求Vgs在这个范围内完全导通。

网友A:
试试AO4409?不过厂家只给出到VGS=4.5V的导通电阻。

网友A:
你还可以试试AO3401,虽然是SOT23的小管子,但如果电流只有2A,VGS不低于3.3V的话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选Vgs最高12v就坏的 mos      一般Vgsth最大2.5v

网友:
你的Vgs25v才坏    10v开启  你给4.5?

楼主:
算了,还是先升压吧。

网友B:
我们有,站内联系我。

网友C:
AO3415
Si2333DDS
Si2365EDS
Si2305CDS
Si2323CDS
Si2323D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