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20mA信号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11-20):
大家好,最近一个采集产品中,针对4~20mA电流信号检测,采用了如下图所示的电路。调试中发现,当变送器接线的个端子短接时,ADC仍然能够采集到3mA左右的电流,按照我的理解,当两个采样端子短接,运放正端为“0”V,跟随器之后也应该为“0”V才对呀。电路如下图所示,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现场提供的接线图,如下图所示,总觉得有不妥之处。

网友A:
电路倒没有多少不妥,只是运放型号不合适,换成3毛钱的LM358就好多了。

OPA2277是高精密运放,除了成本,LM358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网友B:
运放在单电源供电下,输入0输出是会有几十mV的偏移的!
改为双电源供电,或者系统软件上做扣除

系统上做扣除没用 每个运放的失调都不一样

网友C:
沙发客来了,有么有想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倒没有多少不妥,只是运放型号不合适,换成3毛钱的LM358就好多了。

呵呵,最开始就是用LM358搭的电路,长期实践证明,LM358的确不错!性价比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在单电源供电下,输入0输出是会有几十mV的偏移的!
改为双电源供电,或者系统软件上做扣除
...

有道理!换了1片运放从,测试了一下,偏移电压不到10mV,所以应该是运放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换了1片运放从,测试了一下,偏移电压不到10mV,所以应该是运放出问题。 ...

要考虑批量性能,规格书都会给出输出特性参数,会有输出low时偏离电源轨的值,你要考虑最大值

网友D(2023-06-30):
为什么不用专业的4~20mA的检测芯片呢,集成多种功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专业的4~20mA的检测芯片呢,集成多种功能的

请推荐型号,再有价格如何,还有购买方便吗

rcv420 你试试看

网友E:
请教一下是不是用轨至轨的运放芯片更好一点

网友E:
刚看了一下手册0PA2277是双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的话确实在0V输入有漂移。换个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会好点

网友F:
不需要采样轨至轨的运放,单电源运放足够了。
OPA2277在单电源方式使用使用时,其电压输出范围变成了:0.5V~(Vcc-1.2V)@RL=10K。

网友G:
选偏流小一点的放大器,比如ADA4661。4-20mA输入一般会选仪表放大器,比如AD8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