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

楼主(2016-11-20):
(无正文)

网友A:
T1和G的结构相同,但尺寸和局部工艺不同,带载能力和触发灵敏度因而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和G的结构相同,但尺寸和局部工艺不同,带载能力和触发灵敏度因而不同。 ...

我知道带个60W灯泡短时间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带个60W灯泡短时间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可难讲,问题是不知道相关参数啊,手册里不会给出的。而且,灯泡的冷态电阻较低,冲击电流可比较大啊,短时间内没事不好说长期无事,应该坚决更正,尤其是做产品更是必须更正,甚至错误设计的产品都应销毁。

楼主:
设计没问题主要是生产线插反了,测试只是短时间测试大概一秒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没问题主要是生产线插反了,测试只是短时间测试大概一秒钟!

冲击电流可能导致芯片受损伤,一秒钟对于半导体器件够长了

设计上使用防呆设计。。。尽量避免线反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电流可能导致芯片受损伤,一秒钟对于半导体器件够长了

设计上使用防呆设计。。。尽量避免线反的情况 ...

我看了一下原理图,这样接反了,应该还有一半的过载能力的,所以一个灯泡来说应该是足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原理图,这样接反了,应该还有一半的过载能力的,所以一个灯泡来说应该是足够的! ...

这个看原理图只能知道有多大的电流,但是器件本身能否承受电流的时长取决于应用的热阻(器件的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