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怎么设计,程序怎么写,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6-11-20):
银行叫号系统双机通信  一个单片机一个按键控制叫号 LCD显示  另一个单片机四个按键控制窗口 LED显示  多.C模块编程

网友:
首先叫号主机得实时接收现在还有多少号未叫,也就是需要实时保存未叫的号,然后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主机按一下按键,就把未叫的最小的号显示,并把信息传递给另一个单片机,另一个单片机在对应的窗口显示

网友A:
现在没这么简单了,都接入银行内部的网络了。

网友B:
现在都是联机使用了。

网友C:
这个应该在银行局域网内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