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最近在搞一款无线收发模块,发射功率有问题,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6-11-20):
最近在搞一款无线收发模块,上电后,发射功率从10dBM慢慢的就会降下来,大约5五分钟就降1dBM,降到5dBM后就隐定了,是怎么回事?上面有晶振,收发回路,还有就是软件的配置。会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A:
电池供电吗,,是不是电不够了

网友B:
感觉是匹配电路有问题。可以用ADS仿真一下匹配网络。

网友C:
@NE5532 专家来看看

网友D:
如果软件没有功率控制方面的操作,硬件上实在太匪夷所思,检查供电、焊接吧,要说自激,那除非你的电路设计存在严重问题。还有,你怎么测的?

网友E:
用的什么芯片?是芯片本身输出10dB还是加了功放?是否有元器件发热?另外测电压。

网友F:
是不是用巴伦了?

网友G:
有两种情况:
1,如7楼所说,消耗电流导常的升高很多,輸出端阻抗失配造成。
2,如果你加了衰减网路,那么就是衰减网络的衰减值不合理,或者过大造成
我之前的WIFI 高功率(22dBm)的板子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的是衰减过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