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差分走线需要考虑串扰问题吗?

楼主(2016-11-20):
如题,请问需要考虑两条差分线之间的相互串扰吗?

网友A:
你是说差分对吗

网友B:
差分对参考面相同,同时满足差分对走线的要求就没问题。

网友C(2017-02-07):
这个要看实际的使用频率,频率越高串扰问题就越突出

网友D(2017-04-12):
差分对 分两条线走,耦合,配等长,就是为了让信号 抵抗外界干扰,内部之间不叫 串扰,那叫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