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模块怎么焊接?

楼主:
附图是一个蓝牙模块,两旁的半圆形焊盘就是它和外界的接口。
我想用它做一个穿戴式设备,发愁怎么焊接。
因为是穿戴式设备,所以要求尽量小巧,而且也得耐一定压力,因为人在不停地动,可能会碰到这个模块。
我的一个想法用电线搭在焊盘上、焊住,再打上热熔胶。但模块肯定会变成一个难看的大坨坨,而且也不便于万用表测量。如果将来要拆,扒掉热熔胶的时候,肯定把焊盘也扯坏了。
哪位有更好的办法?如果能不焊接就更好了。
多谢!

网友A(2016-11-20):
做块转接板,0.3mm的,把邮票口引到下面大点的焊盘

网友B:
留好对应尺寸长条形的焊盘,很好焊接,没问题的。

网友C:
用排针焊好后打折焊接

网友D:
对体积非常敏感还是直接用元件焊在自己的PCB上吧,尽量选小封装的。用“邮票脚”模块时,在引脚对应的地方放长方或椭圆焊盘直接焊接即可,也可以通过插针、排线焊,但最好直接焊在PCB上,这样不会占用额外空间。

网友E:
要想上板子,板子预留位置,直接焊上去就好了。话说,你做穿戴式设备,用模块肯定是不好的,这个模块都很大了。

网友F:
如果楼主对自己的底板设计有信心的话,可以直接将邮票孔封装焊到自己的底板上,如果没有信心,建议用转接板,可以二次利用。

网友G:
最好自己布线,CC254x系列非常普通,如果有协议,就可以自己写CODE,看着复杂,做下来不难。难的是APP部分,主要是安卓各家不同

网友G:
也可以与卖家说好,只要烧好HEX的片子,晶振用精点的,非常好搞的

网友H:
在你的主板上做好匹配的贴片封装,然将模块板象贴片器件一样贴片焊接.
或者用排针也可以,不过从用过的感觉看,排针适合开发,贴片式焊接适合生产.

网友I:
都是很好的焊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