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恒流源求助,0-2.000V共地输出0-20.000mA,大神进来看...

楼主:
压控恒流源要求如下
输入0.000~2.000V,共地输出0.000~20.000mA(我能保证输入信号能精确到0.001V)
1,OPA2188作为运放(OPA2188是双运放,最好用一个运放)
2,尽量选用三极管9014或者9012,也可以用其他的三极管或者MOS
3,电路尽量简单,输出要稳定。
4,提供1个24V辅助电源,当输出20mA时,负载电阻0~750欧。也就是说输出20mA时,接上负载电阻750欧,750欧两端的电压是(14.980~15.020V)

网友A(2016-11-20):
这么多0,用这种“不在乎精度”的电路就不太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0,用这种“不在乎精度”的电路就不太合适了。

目前这个电路输出电流精度,主要看输入的电压精度够不够高。

网友B:
不明白为何一定要用首帖电路?因为附件电路更优。
因为没有你说的运放,所以用附件运放,+-15v供电,负载0.3K,0v输入时输出电流3ua。

网友C:
使用轨到轨的OP的高精度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C:
稳压管在电流是0时,其二端电压也是0,就失去了意义。分成二种电源是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何一定要用首帖电路?因为附件电路更优。
因为没有你说的运放,所以用附件运放,+-15v供电,负载0. ...

图片不是很清晰,麻烦发个清晰点的图片,或者发我邮箱bjyibiao@126.com

网友B:
重发Howland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何一定要用首帖电路?因为附件电路更优。
因为没有你说的运放,所以用附件运放,+-15v供电,负载0. ...

这个电路我之前有试过,输出20mA的时候,负载750欧时,750欧两端的达不到1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之前有试过,输出20mA的时候,负载750欧时,750欧两端的达不到15V

...

    电路Vcc15v,负载Rz才0.3K,如果负载电阻要加大到0.75K,那么Vcc要增加,运放不是轨到轨,而精度要求高,要留较大的余地。

网友D:
基于Howland电流源的精密压控电流源
http://www.chinaaet.com/article/204439
二姨站内也有:
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howland-zip-ic-157063.html

网友E:
你可以试试这个电路,以前用过的,用于工业4-20mA电流输出。
主要芯片是TI的XTR111,输出电流为:I=10*V-IN/R4,
单电源+24V供电,上图中的+5V为芯片产生。

网友F:
这个不难
Howland电流源就可以了,运放电压用-5 +24V.
如果运放输出电流不够就用管子扩流

网友G:
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电路输出电流精度,主要看输入的电压精度够不够高。

分辨率吧。你这主要还是看你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之前有试过,输出20mA的时候,负载750欧时,750欧两端的达不到15V

...

mark!

网友H:
建议直接使用轨对轨的OP569之类的运放,肯定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试这个电路,以前用过的,用于工业4-20mA电流输出。
主要芯片是TI的XTR111,输出电流为:I=10*V-I ...

XTR111很好用,虽比运放搭的贵点,但精度不错

网友J(2017-09-02):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何一定要用首帖电路?因为附件电路更优。
因为没有你说的运放,所以用附件运放,+-15v供电,负载0. ...

楼主的图用一个op和一个三极管不就可以了?他用2个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点评):
这个应该问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