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三极管电路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1-20):
下面这两个电路图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有声音,另一个没声音?怎么分析?

楼主:
左下角是一个压电陶瓷蜂鸣片

网友A:
第一个对的,是正反馈,有声音

网友B:
2014年出版的一本模拟电子技术简明教程介绍了楼主贴出的第一种振荡电路

左图是楼主贴出的第一种振荡电路,右图是与左图实质上相同的电路,只是第一只NPN管T1换成了PNP管,第二只PNP管T2换成了NPN管

网友B:
这个随堂实验中,用万能手机充电器做电源,面包板做电路。

还有,电容换成楼主所言蜂鸣器,效果基本相同。

楼主:
不是电容,是蜂鸣器。

网友B:
已经说了,电容,压电陶瓷蜂鸣器,差不多。
压电陶瓷蜂鸣器两极间有分布电容,又能发声。

楼主:
换成电容试了下,真的是这样!谢谢tuv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随堂实验中,用万能手机充电器做电源,面包板做电路。

还有,电容换成楼主所言蜂鸣器,效果基本相同 ...

网友D:
学习了
第二个电路图不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