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救助如何实现12v 2次高平信号,继电器吸合工作,想改汽...

楼主(2016-11-20):
如何实现12v  2次高平信号,继电器吸合工作,想改汽车电动后备箱

网友A: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建议描述详细点。

网友B:
描述清晰一些。说不清楚,可以画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建议描述详细点。

1组或者2组的12v继电器模块,外部触发1次高平信号,模块通电,再一次高平信号,模块继电器吸合,通一个输出信号端,2次信号,继电器才吸合工作,要加什么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清晰一些。说不清楚,可以画个示意图

1组或者2组的12v继电器模块,外部触发1次高平信号,模块通电,再一次高平信号,模块继电器吸合,一个输出信号端,2次信号,继电器才吸合工作,普通的,延时的都可以,只要能改成就行

网友C:
用磁保持继电器试试。

网友D:
用两个单稳能解决吧

网友E:
单片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