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产品中一般用的是什么按键呢

楼主(2016-11-20):
实际产品中一般用的是什么按键呢,抖动小的,手感好点的

网友A:
6*6的按键,一般就是这个。微动按键

网友B:
看应用场合了,现在产品都很少用机械按键了。

网友C:
有薄膜的!

网友D:
用那种薄膜按键,水银做的,性能也很好的。

网友E:
根据按键操作时间的长短,进行不同按键选型,即要操作方便,又要节约成本。

网友F:
都触屏时代了,还用什么按键呢,统统都触屏搞定。

网友G:
看应用场合了,必要的人机互动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H:
一般用的就是微动的机械按键了,不过经常坏的也快。

网友H:
抖动小的,手感好点的。这个必须要在开模的时候加入去抖动的硬件电路了。适用于高端的场合。

网友I:
抖动小的,薄膜按键或微动机械按键,现在的产品有触摸屏的就很少用按键了

网友J:
按键里面的铜片接触导电性一定要好!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D:
用那种薄膜按键,水银做的,性能也很好的。

这种按键是很贵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