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交流] 用ST-Nucleo板载ST-Link /2V1给Navota开发板下载程序

楼主(2016-11-20):
SWD下载只需要三根线 SWCLK、SWDIO、NRST。直接接在ST-Nucleo开发板的CN4 SWD接口上就行啦。记得将JP5的短路帽断开 不然ST-Link默认连接的Nucleo板。
Nucleo上SWD接口从上到下如下图所示,
将用三根杜邦线将Nucleo与Navota板连起来即可。
程序就用的官方的例程。
至于烧录设置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608558-1-1.html
Flash烧写算法NV32F100.FLM在nv32F100_pdk_0819文件夹下。

网友A:
供电也可以用stlink供电的,省去右面的usb了。

网友B:
st-link和jtag类似  是用作调试器

网友C: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嘿嘿。因为手上有个nucl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