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CS时出现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6-11-20):
ccs, TE, IO, ST, RAM
求助!!!!在win10中安装CCS时出现错误:The installer needs  to extract and execute files from a temprary fold.C:/temp/does not have the right permissions.Please set the temp parameter to a folder with executable permission bu using the parameter--temp on the comand line.时如何解决????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源文件路径应该有问题

网友B:
有安装文件没有可执行权限。
安装的时候记得使用管理员权限

网友C:
楼主最后安装成功了么?

网友D:
这个安装软件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不兼容你的系统。

网友(2016-12-21):
找不到相关的源文件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看是不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E:
很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F:
找不到文件了。

网友F:
看看你的安装文件是不是不正确?

网友G:
找不到安装文件。

网友G:
解压之后,安装CCS这个文件试试。

网友H:
这个是需要相关的准许的?还有你这个路径的是否OK?

网友I:
G盘的文件找不到了。

网友I:
楼主是通过光驱安装的这个文件吗?

网友J(2017-07-30):
同样的问题,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K(2018-07-02):
楼主,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搞定啊,怎么搞啊

那么久了,肯定搞定了

网友L(2018-09-18):
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B:
在安装文件上点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M(2019-07-17):
引用 网友B:
在安装文件上点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了

用管理员方式打开没有用呀,同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M:
用管理员方式打开没有用呀,同碰到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pc的缓存目录问题,更换下缓存目录试试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f7d5712062bc71a211927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