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il没想到竟然无法识别

楼主(2016-11-20):
用CY7C68013做了块板子,usb走线有15mil吧,没想到竟然无法识别,怎么办

网友A:
得看看是不是电源供电等问题

网友B:
你上电路图,指定是照着开发板多了或者少了东西,而且也不是线越宽越好,要阻抗匹配的。

网友C:
画PCB时,线宽和线距离要做阻抗匹配,还要用差分走线,这样才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搞不好接插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