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 DXP电路板设计的一般原则

楼主(2016-11-21):
焊盘孔边缘到电路板边缘的距离要大于 1mm,这样可以避免加工时导致焊盘缺损。

网友A:
焊盘补泪滴,当与焊盘连接的铜膜线较细时,要将焊盘与铜膜线之间的连接设计成泪滴状,这样可以使焊盘不容易被剥离,而铜膜线与焊盘之间的连线不易断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盘补泪滴,当与焊盘连接的铜膜线较细时,要将焊盘与铜膜线之间的连接设计成泪滴状,这样可以使焊盘不容易 ...

有些地方泪滴的作用不太大,好多的地方,生成不了

网友B:
相邻的焊盘要避免有锐角

网友C:
这个原则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