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与全桥的优缺点比较

楼主(2016-11-21):
半桥与全桥的优缺点比较

网友A:
半桥和全桥当然选择全桥,效率是第一位的

网友B:
全桥逆变功率转换主电路与板桥电路的区别就是, 用另外两个同样的开关管代替两只电容,即由 4 只开关管组成逆变开关电路,同样分析时序电路, 可得开关管所需耐压为 Vdc, 变压器原边电压为±V dc。

网友C:
用处不同,各有各的好

网友D:
全桥的应用应该最广

网友D:
低成本的设备,可能为了省那几毛几分钱会用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