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地如何覆铜问题

楼主(2016-11-21):
各位大神,
   要对一个电路板覆铜,220V的,风机电路,电流有几个安培,开始像普通覆铜那样整片覆,只是注意了安规间距。同事说不能这么玩,EMC效果不好,不能整块覆。不知道其中是何道理,请高手指教。
  十分感谢!

网友A:
强电地肯定不能整个板子铺了,这样干扰特别严重,

网友B:
图发来 或许可以指点下怎么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电地肯定不能整个板子铺了,这样干扰特别严重,

多谢!
   板子结构是这样的,220V经过桥式整流,然后用大电容滤波稳压,然后给电机供电。所谓强电地,即电机的大电流回流GND把。楼上意思是这个GND存在大的电流扰动,辐射强,从而干扰?

网友C:
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再没有其他了吗,按你的想法直接敷铜是能用的,但请拉大其他网络与铜皮的间距,
同时也注意该板子与其他板子的距离,以免产生干扰。
我个人的比较倾向于不敷铜,走宽厚的线,一般高压部分是不敷铜的,免得产生爬电、辐射等现象。

网友D:
参照一下开关电源的板子

网友E:
如果电流/散热没有压力的话,铜用的越少越好,大概。。。。

网友F:
强电是要构成一个大电流高电压通路,这个通路当然要越短越好,越短损耗越小,越短发热越小,越短漏电电流也越小,越短对外的电磁影响也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