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锂电池升压芯片要求功耗低

楼主(2016-11-21):
请问坛友们  求推荐一款锂电池升压芯片要求功耗低
锂电池是3.7V 升压输出5V ,工作电流 <100MA要求
1:待机功耗低 待机是 <30UA  工作时 < 1MA
2:购买方便, 比较大众化
非常 的谢谢!

网友A:
DC-DC的静态功耗参数,这里是有很坑人的误导性测试条件的!
包括一线大牌,很多测试条件会写“no switching”,就是MOS无开关动作,怎么才能让MOS无开关动作呢?Vout灌入电压!比如升压5V输出,那就整个5V直流电压接到VOUT,这样测试IC的静态功耗!而国产有些品牌,玩的更隐蔽,不明确写“No switching”了,测试电路上根本不接电感!!BL8530就用的这一招
所以楼主最好拿到样品自己好好测试下,别被规格书的参数忽悠了

网友A:
估计jjjyufan版主也是被BL8530的规格书给蒙蔽了

网友:
这类芯片很多,低功耗筛选加测试

网友B:
锂电池是3.7V 升压输出5V ,工作电流 <100MA
1:待机功耗低 待机是 <30UA  工作时 < 1MA

这个参数很宽了, 用过好几款升压片, 都能达到这参数

建议找卖片子的FAE问问, 找最便宜的

网友C(2017-02-22):
推荐使用TP5400  此款产品包含锂电池充电,加升压5V输出。具有极低待机功耗小于10UA。参考资料

网友D:
MP3422   我是MPS代理商FAE,QQ:624081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