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PS767D318供电问题

楼主:
各位牛人求教,现在使用TPS767D318给DSP供电,刚开始焊接的时候产生的3.3V和1.8V电源都很正常,但是过一段时间产生的3.3V输出引脚就会变为3.7V,1.8V输出正常;然后重新焊了一块芯片,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这种问题。TPS767D318电源不发烫,它的封装底部有个散热焊盘,之前画封装的时候没有画,这个影响大吗???还是有别的原因,谢谢了

楼主(2016-11-21):
原理图

1Y6(U3{%VG({PX}~7OTZYA9.png (509.91 KB )

楼主:
这种问题出现两次了,但是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A:
那个焊盘很重要,散热,加大电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焊盘很重要,散热,加大电流等等

但是电源不发热,应该和那个没关系吧

网友B(2016-12-22):
有影响吧,看看你的负载大不大,之前试过DSP6713的,没加散热盘不行